求助!!!!!!!lama马达齿轮怎么拆下来?????? ...
求助!!!!!!!lama马达齿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2009-04-22):
新手改lama马达散热 请教马达齿怎么从马达转子上卸下来呢????????????????????????谢谢了

网友A:
用个镊子撬,最好找两把镊子或尖嘴钳撬,要不用火烧烧再试试

网友B:
不要啊,这样会弄坏牙齿的
建议买个拔齿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