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电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9-04-22):
一些准备添置A6充电器的模友和已经使用A6的朋友,时常询问一些A6充电器的问题,现在干脆把说明书贴上来,供参考研究。

UN-A6充电器使用说明书
NU-A6的设计本着简捷实用、功能设置简单、电压控制高精度、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齐全、工作稳定可靠为目标。
一、特点
1、自主开发的专利动态电压/电流扫描电路,充分发挥平衡充的优势,让你体验非一般的平衡效果。

采用了超高精度的AD转换电路,让你体验高精度带来的非凡性能
电压控制精度为正负0.002V,电流控制精度为0.1A,无论每路充电电池的特性如何,充电结束时各路电池电压偏差小于5毫伏.

真正的六路独立充电互不干涉,动力强劲可以持续5A的电流输出,实时显示六路电池的电压和充电电流,让你对电池的充电状态一目了然
4、全面的保护电路,输入过压、反接保护,输出反接保护。当CPU检测到某路电压已经到达预设值时,这路充电电路将被锁定使其停止工作,让你的电池没有过充的担忧。

全自动温控散热设计,充电器内部温度过高时,CPU自动启动散热风扇,而且转速随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散热不良超过了极限温度,充电器会暂停充电(防止器件损坏)并且发出间隔0.6秒的报警声,待温度回落之后自动恢复充电。
6、如果选择设置的充电电流大于1.5A,开始充电的前两分钟将用1/2的电流来充电(给电池一个缓冲作用),两分钟过后改用全速充电。

、充电器输入的工作电压为直流12~15V,输入电压超过15V则将进入保护状态,发出间隔0.6秒的报警声,且不进行充电工作。

、充电器的输入电流可任意选择,根据用户需要的最大充电电流来决定,用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例如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为3A,同时6S的电池,输入电流为:最大输出功率3A*4.2V*6/0.85=88W88W/输入电压12V7A的输入电流,考虑到电源不应该满载运行,应该增加10%的富裕量,输入8A即可
又如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为5A,同时6S的电池,输入电流为:最大输出功率5A*4.2V*6/0.85=148瓦,148/输入电压12V12A的输入电流
9、充电器设有3种工作模式(人工、自动、测试模式)
测试模式暂不公开,用在出厂前的烤机测试,用户无需使用。

楼主:
二、功能介绍

、从图片可以看到A6有四个按钮,运行和停止按钮(Start),进入设置按钮(Enter),加按钮(▲),减按钮(▼)

A6共有六个设置的选项:1)、充电截止电压2.5~4.2V)可调,2)、充电电流(0.3~5A)可调,3)、工作模式(人工、自动、测试) 三种可选,4)、充电量选择(保存电池时充入40%电量,即单片电压=3.85V)和充满使用(单片电压=4.2V)两种选择,5)、充电时间设置(设置了充电时间后,结束充电的优先条件将是时间,如果时间到了电池仍然没有充满A6将停止充电,如果时间没有到电池充满了A6会停止充电)6)、电压纠准功能(电压纠准功能为高级功能,如果身边没有4位以上的高精度数字表,最好不要自行纠准)
三、开机使用
1、充电截止电压设置
按下Enter 按钮,LCD显示屏A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截止电压的数值随加键增大或随减键降低,每按一下变化为0.01伏。若常按住加/减钮,数值可以快速的变化,锂聚合物电池应设为4.2V。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充电电流设置

截止电压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B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
充电电流的数值随加键增大或随减键降低,每按一下变化为0.1安培。若常按住加/减钮,数值可以快速的变化,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电流应设为电池容量的0.75C~1C。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充电模式设置

充电电流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C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充电模式随加键或者减键变化,数值=1为人工模式,需要人工给它命令才会开始充电;数值=2为自动模式(外接充电保姆必须选此项),当用户接入电池后,CPU将对电池进行检测,若需要充电则在两秒钟内自动开始充电;数值=3为电压纠正模式(详见后面的纠正步骤)。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楼主:
、充电量设置

充电模式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D箭头所指向的电池图标以0.5间隔秒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电池图标停止闪烁。充电量的选择随加键或者减键变化,1、图标显示为整个电池,充电器将按照预设电压值充入100%的电量。2、图标显示为半个电池,充电器将只充入40%的电量(即单片电池电压=3.85V),如长期不使用电池并需要进行保存时应选择此项设置。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充电时间设置

充电量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E箭头所指向的38字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充电时间的设置范围从1分钟到600分钟,按加减钮进行选择。(注意:如果你设置了充电时间,充电开始后时间计数会以递减的方式运行,屏幕所显示的数值为剩余的时间。按Start键退出设置模式,此时若按Enter键同样也会退出设置模式。
6、充电器的使用设置全部完成,可以放心的对电池进行充电了。
1)、如果充电模式选择数值1,按Start键开始充电;如果充电模式选择数值2CPU将对电池进行检测后自动进入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旋转的风车图标,再次按Start键便退出充电,风车图标消失。
2)、在充电过程中,按钮显示充入的电量(单位:ma),按钮恢复显示充电的电压、电流。
3)、在充电状态下不可以进行任何的设置操作,如果需要重新设置数据,必须先退出充电状态。

四、电压纠准设置

、如果需要对充电器显示的电压纠准,可以按下述方法进行。

注意:你身边没有4位以上的高精度数字表,建议不要自行纠准!

楼主:
、纠准步骤
)、按3Enter钮进到充电模式选项(图中F指的位置),用加减键把模式调整到3(这样纠准选项才会出来),再按3Enter钮就跳入了电压纠准选项了(如图所示)
)、进入电压纠准模式后,G所指的48都会以0.5秒间隔闪烁,且所显示的电压是没有纠准系数的电压。由于电压精确到毫伏,所以借用了第二路的一个8字来显示毫伏的电压,其它不相干的数字会先暂时隐藏起来(如图所示)
)、用你的仪表先量好第一路电池的电压(因为纠准的时候A6只读第一路电池的电压,其它不读)并记录下来,然后把电池插入充电接口(注意:如果你不想做纠准就不要轻率的按钮或者钮,这样你按Enter或者Start将跳出这选项而不进行纠正)
)、按或者钮,G所指的48字停止闪烁,且数值随之变化,纠准到你之前量好的电压值,然后按Enter或者Start钮,A6马上进行纠准运算,并且自动纠准六路的电压值,纠准完成后自动把模式调整为1,此时纠准设置完成。

网友:
我在用A6冲电.这冲电器冲出的电很准.但是白色灯火要找一个好的角度才可以看到显示的数据.

网友:
新网站正在重新设计中!!
大家对充电器有什么疑问或者使用中遇到什么问题,北京地区的模友可以直接联系北京的老王。

网友A:
屏目问题  我在正上方才看的清楚  别的角度看那屏就是花花滴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目问题  我在正上方才看的清楚  别的角度看那屏就是花花滴一片

由于液晶视屏存在视场角度的问题,只要从上面正对视屏观看就觉得很清楚的啦。

网友(2009-07-27):
“2、图标显示为半个电池,充电器将只充入40%的电量(即单片电池电压=3.85V),如长期不使用电池并需要进行保存时应选择此项设置。”

 为啥我的UN A6 调到这个模式还是把电池充满到4.2V/S呀 ?
我充电的设置是: 把截止电压4.2V,充电电流1.8A,电池的图标为半个电池显示。

网友(2009-12-09):
请问新版UN-A6 充电器和保姆说明书哪里有下 载!!!!!!!!!!!!!!!!!!!!!!!!!!!!!!!!!!!!!!!!!!!

网友:
最好有彩土图的

网友(2012-07-11):
我的a6充电器用了没几次,昨天晚上一起给两块ace的2200充电,刚充一小会儿就bb响,我一看充电器不充电了,然后第一组电池的第三片电压显示一直在闪,怎么弄都闪还bb响,于是拔了电源拔了电池后再插上就不响了,又冲了一会儿又响了,还是刚才的毛病,而且这次拔了电池拔了电源再插上(没接电池)还响,等了大概10分钟左右我又插上电池盒电源后就又不响了。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下,在充电的时候第一组电池的第三片电压显示冲到3.8v的时候电压突然变成3.4v了,过了几秒又变成3.8.原因不明。这时候我才想起来第二次bb响的时候这篇电池显示2点几v才(实际上这片电池3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