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还真的是个体差异还是蛮大的

楼主(2009-04-22):
我买的是组好A123,不是精选之后自己组的。
电池来用A8冲好以后
4组4S1P的,有2组平衡的不错,有2组中各有2个单体电压偏高。
4组3S1P还好,3组很平,1组中有一个偏高很多。
今天通过用灯泡放电再充,做了一个循环。
各组的平衡度好了很多,看来需要多充放几次,可能平衡度就会好起来。

网友:
充放几次后就好了。。。

网友:
激活过程,会有改善的.......

网友:
我认为A123的组合好坏不一定要看最后的平衡结果.
因为影响最后的平衡电压,充电器有存在一定关系,电池充满后降压才最大一方面的.A123基本充完可以不去理会那几十MV的压差,毕竟是2手货,
最主要的是组合的电池容量尽量相等,这是最关件的.然后是内阻尽量接近.
只要做好这2个方面,其他的平不平衡,可以抛到一边去了...

因为A123的放电曲线是非常平滑的,做好容量相等,才能保证使用时整个电池的电量榨干!

不过LZ说的问题也的确存在,在不挑选组合的时候,平衡的确是个问题,我自己组过几组,都是从几十个电池里挑出来的.
其中最好的就是组了一组3S,从10个电池中挑出来的,平衡程度几乎可以和新的LIPO媲美了

网友:
请教,内阻如何侧。手上只有万用表能测吗?

网友A:
电池的分容检定、内阻测试其实是很麻烦、很耗时的工作,有良心的商家才会做这项工作,而个人往往还不具备条件。那种几十元的容量测试设备与内阻测试仪器,根本就不好用。我上个周日用了近一天的时间,也才配对了30来节电池(一次8节),这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电池这个东西,绝不是拿来就可以组装的,

楼主:
发现A123有趣的现象
刚充好的2组电池,总电压、单体电压不一样,可是接上相同负载之后,很快总电压和单体电压就基本一致了。各组的单体电压也平衡了。

网友:
这就是A123不用去管最后那一点点不平衡压差的原因.有时候同样相差几十MV,加上某段负载后,显示是平衡了.
但是内阻的不同,在各负载下显示的电压可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分容检定、内阻测试其实是很麻烦、很耗时的工作,有良心的商家才会做这项工作,而个人往往还不具备条件。那种几十元的容量测试设备与内阻测试仪器,根本就不好用。我上个周日用了近一天的时间,也才配对了30来 ...

真是啊
A123真是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分容检定、内阻测试其实是很麻烦、很耗时的工作,有良心的商家才会做这项工作,而个人往往还不具备条件。那种几十元的容量测试设备与内阻测试仪器,根本就不好用。我上个周日用了近一天的时间,也才配对了30来 ...

是啊
买A123真是看运气了

网友:
本来就是拆机电池,原机器上有用的次数多的,有根本没怎么用的,有乱充乱放的。个体差异不大才奇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