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出能在客厅飞行的飞机

楼主(2009-04-23):
翻了几遍帖子发现大家做的基本上都是在比较宽阔的地方(大厅、体育馆)飞行的飞机,谁做出能够在3.3*6 的客体飞行的飞飞? 俺还一个4.5*5的客厅也能用。
我自己做的在3.3*6 的客体最多飞一圈就控制不住撞墙了,速度太快了反应不过来而且电磁舵也不是那么的可靠的说

网友:
那是我的梦想。。。。。

网友:
賣的飛3x左右圈、不是做的算不算數?    我手藝不好做到的机會還很微!
但我手上的小零件真的很輕,全套連 电、槳、線圈舵還不到4克,  另一套更輕
如果落到5imx的師父們手裡,成功率信會好高!! 可惜啊!

楼主:
我没称也不知道我的飞机有多重,电机、电池、接受、电磁舵加一起有7克多吧。

前拉飞行速度快总撞墙,结果电机轴撞弯了;于是改后推,仓促间没法搞好重心,不过飞行速度降低不跑偏了,撞墙也不怕了

网友A:
做成前拉的,垂尾太小了

网友:
大家都好利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前拉的,垂尾太小了

本来是前拉的,但是撞坏2个电机了。不敢了,后推比前拉速度慢还好点不怕撞是正格

网友:
要不做个飞翼

网友:
正在搞,大概8g左右,翼展200mm。目标5g。

网友:
我做过,用一种红外小飞机的设备,外形仿照Tony,重量大概8克,能在客厅飞,最小转弯半径0.7米

网友B:
做得比较粗糙~
室内的话薄膜机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楼主:
我买到的零件如下

内径4.5mm的自粘线圈,外径6.5mm,高度3mm,重量0.25g                   *1
6mm电机马达的减速组 中2g                                                                             *1
直径3mm钕铁硼强力磁铁,厚度1.5mm,重量0.07g左右              *2
2510浆                              0.4克                        *1
4mm转1mm的桨适配器               0.11g                                              *1
2通道/两通道微型红外接收板            2g                                                 *1
60MAH锂聚合物电池                   2g                                                  *1

总计6.9克     此外我有用点电线插接头什么的估计7.2克差不多了吧       剩下的没电子秤不知道重量(看来得买一个了)。

Glider你能介绍下你的飞机吗?上个图

披萨那边的室内飞机计算器上给的关键参数是飞行速度,4秒的飞行距离决定了最小放飞空间,也是如果飞行速度到了1.5米以上那么操作就要2秒内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比较粗糙~
室内的话薄膜机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其实这个是个验证机,我是想做薄膜机的,可惜不知道该做多大的尺寸的说
以前也弄个薄膜验证机

自由飞还好,加上遥控和舵就太沉了,然后就不敢浪费碳纤维了,这东西不好弄也太贵。

网友C:
回复13#
电机:6mm空心杯
桨:46mm直驱,背推
电池:3.7V 80mah
电磁舵转弯,开关控。油门比例控
接收+电调+方向舵控制用一块板子,重约1.2克,改造后去掉不必要的充电接口和电源开关以及相应的电路板之后,能达到0.8克左右
机身用泡沫制作,机翼、尾翼是单片吹塑纸,主翼用碳片加强
全套电子设备加邮费不超过80元!

楼主:
买了点桐木片 1mm厚的,做了个机翼,前缘后缘是 3mm宽 长 300mm,翼肋是用3mm宽 100mm桐木条弯成的。按照桐木密度260kg/m³计算的话我总计用了  (300+300+500)*1*3=3300mm³
木框中联就是0.85克,加上保鲜膜重多少就不知道了。这个机翼也许用来做撞击实验,测试下这种结构机翼能够受多大的冲击

楼主:
客厅里面飞直线

照片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需要什么材料吗?

楼主:
碳纤维 竹丝 保鲜膜 轻木 吹塑纸 电子设备

网友(2009-08-01):
哄孩子的,见笑了

网友:
楼上的牛!!!!
俺要的就是这东西

帖个详细图片吧?
谢谢!!!

楼主:
气球跟飞机感觉还是不一样啊

网友:
牛........我做过20克的飞机,当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看到这么多高手,佩服
艾特有一种飞机,可以在客厅飞,速度只有0.5米每秒

网友(2009-10-08):
我也想做一个啊!

网友(2010-01-22):
引用 网友C:
回复13#
电机:6mm空心杯
桨:46mm直驱,背推
电池:3.7V 80mah
电磁舵转弯,开关控。油门比例控
接收+电调+方向舵控制用一块板子,重约1.2克,改造后去掉不必要的充电接口和电源开关以及相应的电路板之后,能达 ...

才80元,在哪买的?快告诉大家吧!

网友:
我的也来凑个数

网友:
呵呵,又提供了很多思路,谢谢了,也在买电子设备,准备做微型机和室内慢速机了,休闲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