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机的接收机电池低于几伏就该更换了

楼主(2009-04-23):
本人菜鸟,陀螺仪能显示接收电电压,接收电是4节镍氢电池组的,充满电显示5.2V,请问电压低于多少伏就该更换充电了,谢谢

网友:
用五节可靠

网友:
2-3个起落就不要再飞了。。

楼主:
楼上的,能详细说一下吗?为何2-3个起落就不能用了?

网友:
飞两三各起落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看电量显示器!

网友(2009-06-08):

菜鸟你好:  你所问的是设备电源截止电压的问题. 下面简单就你所用的镍氢冲电池来讲讲它的放电截止电压.
      我们都知道冲电电池有两个参数, 电压1.2v 和电流mAh. 1.2伏是它的标准电压, 冲完电时往往高出1.2伏这个质是正常的, 在放电完后每节电池电压不能过高, 因为电压过高电池产生记忆,影响容量, 但也不能过底, 底了省伤电池,大大减少电池的使用寿命。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在0.6~0.8伏为最佳截止电压。为了保正设备正常工作,电池组在4.5伏左右停止使用。在冲电前给电池组放电至每节0.6~0.8伏时即可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