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的工程模式菜单 (附带照片)

楼主(2009-04-23):
上DX7的工程模式菜单,但有些菜单不明白是什么功能和用途,请知道来说说,好,上图

第一菜单,屏幕测试

第一菜单,屏幕测试

各个开关状态显示

各个开关状态显示

菜单3

这个分别是调低压报警的电压和当前的电压显示,当前电压显示可以加减数改变显示电压,0为显示实际电压

这个分别是调低压报警的电压和当前的电压显示,当前电压显示可以加减数改变显示电压,0为显示实际电压

这个估计是改手的,用的是16进制码,怎么改就不知道了

这个估计是改手的,用的是16进制码,怎么改就不知道了

估计也跟改手有关,但st后面的数会随摇杆动作而变动

估计也跟改手有关,但st后面的数会随摇杆动作而变动

确定更改设定,设置好后按CLEAR键就保存之前的设定并推出工程模式

确定更改设定,设置好后按CLEAR键就保存之前的设定并推出工程模式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这个也一样是不知道,可能是重置程序或者是编辑程序

这个也一样是不知道,可能是重置程序或者是编辑程序

这个更不用说了

这个更不用说了

这个是各通道的状态显示

这个是各通道的状态显示

网友:
等待高手给解答一下,非常感兴趣

网友:
菜单4是确认中点,菜单5是确认行程,都是校正用的

网友:
额 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没有人 把  DSX7  搞出  计时功能啊

网友:
怎么进入工程菜单啊?

楼主:
DX7的”工程模式“
所谓工程模式也就是厂家用来维修,校准遥控器的屏显功能

DX7的进入方式如下
1.  Aileron D/R置于UP位置
2.  按下左手边的DOWN和SELECT键,不要松开,然后开机。现在就进入SETUP(设置)菜单
3.  用左边的UP或DOWN,移到【Model Reset】
4.  按一下右手边的-键
5.  将Aileron D/R键扳下至DOWN位置
6.  按一下右手边的+键
7.  将Aileron D/R键扳至UP位置
8.  重复4-7大概5次,会有哔声,然后LCD会黑屏。这就是工程模式里的第一步,LCD测试
9.  用左边的UP或DOWN键选工程模式里的其他选项

不建议心理承受力千家的朋友试验,后果自负啊

网友:
改手,16进制对应代码可以向厂家资讯!

是改flash上的内容

的reprogram是重烧程序的,在PCB上有分离的4个焊盘,tp4 tp12 tp13 对应的是
tp4--->3.3V

tp12-->rx

tp13-->tx

还有在soic芯片的左下角最后一个焊盘上引出GND角,连上max232,可以在超级终端上看到debug信息。

楼主:
菜单4和5

弄明白菜单4和菜单5的用法了

这个知道是怎么用了,是吧所有摇杆拨到中点,然后按CLEAR键,确认摇杆的中点位的

这个知道是怎么用了,是吧所有摇杆拨到中点,然后按CLEAR键,确认摇杆的中点位的

这个是在确认摇杆的中点位后,在确认各个摇杆通道的上下行程的

这个是在确认摇杆的中点位后,在确认各个摇杆通道的上下行程的

网友:
第一图中油门应该不是中点,而是最低吧?
第二图具体怎么校正行程?

网友:
还是看不懂阿

网友:
12楼:绝对是牛人。
13楼:看英文也该知道是调中点啊!

网友(2009-11-07):
我研究了了下,发现楼主的控的中立点已经有点飘掉了。。最正常的中立点,在菜单5的ST1-ST4最上面那排数字应该都是显示0000,楼主的ST3肯定是油门,不在中立点上正常,其他3个通道,都有20-80的飘移,不过这个数字很小,正常使用应该是没感觉的。。。

网友(2009-12-28):
请问
4.  按一下右手边的-键
6.  按一下右手边的+键
这二个是哪个键,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虽然没有这控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