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Bob推荐Normal模式曲线 大家伙能飞多久?

楼主(2009-04-23):
Bob的推荐
曲线
,Normal模式,
油门
:0,50,80,90,100;螺距:40,45,50,75,100(应根据实际量到的螺距来设定,其实-2度,最大+11度)。
按照Bob推荐Normal模式曲线 大家伙能飞多久? 分别是悬停和航线,不过个人觉得他这个设置悬停有点浪费了,想问下航线时间吧

网友A:
不同机没有可比性

网友B:
悬停最省油了

网友A:
悬停不是最省电状态,航线比悬停更省,可以利用气流

网友C:
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 用电流计观察, 在悬停时电流最小的点,就是理论上的最佳Normal模式

网友D:
貌似这个油门中点有点高了

网友E:
比较实用的悬停设置是,决定需要的悬停头速,然后利用测速计,调整螺距和油门使得悬停时的转速达到预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