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控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的飞机是lamav3 esky0404的控,最近老是出现失控的现象就和有干扰的情况差不多,突然掉高、抖舵,刚开始以为四合一出问题了,但是换了其他的控之后问题消失,想请教高手这样的问题一般出在那里?开始我以为是
电池
没电了换了新电池问题还是存在,我的控是改的外接电源供电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就是最近才这样。

网友A:
晶体从新插下试试看
...最近抖舵这个词大家用的都很频繁。。。

楼主:
都试过了没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