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电调+430电机爽飞A123解决方案

楼主(2009-04-23):
最近A123很火,作为动力电池,A123确实很优秀。我也入了一大堆作为储备粮了 ,其中26650和18650都有。(我入的是无焊点的‘新’电,按理说A123是拆机电,不会有这么多库存的,有没有人知道这‘新’电的来路?)
亚拓原装动力对A123的适应性并不太好,chi1121说过35X是为锂聚设计的,言下之意是并不能用A123。。。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35X的解决办法:在电调T头处多焊一个3S(4S)平衡座,在平衡座2S(3S)处接一只1N4001二极管连电调正极,平衡座的地连电调的地。通电时先连接平衡座和电池的平衡头,让电调自检时认为是2S(3S)的LiPo,自检完毕后就可以接T头爽飞了。
此方法对3S的26650和4S的18650A123有效,就是麻烦一点

430x也可以搞的,但要重新绕线,就是麻烦多了,具体可以看老支青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436&extra=page%3D1
方法总结后倒简单,按原绕线方法,用同样线径加一股减一圈绕即可。比如原来是5线并绕7圈,则改为6线并绕6圈。
按网友提供的数据计算,430L改后是4050kv,430X改后是4150kv,430XL改后是4400kv。
改线圈后配合适当的齿轮应该可以接近锂聚的动力输出水平,不改的话应该可以悬停

折腾有时也是种乐趣:)
下图是35X增加3S平衡座的示意图(4S类推)

网友:
LZ

可否發個照片與大家分享?

网友:
给具体操图说明下。。感谢造福魔友。。。。

楼主:
已上示意图

网友A:
等待正式测试

网友:
顶下呵呵 上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正式测试

已经这样用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这样用了啊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

35X还是35X,只是用A123时不会进入电池保护状态,导致动力间歇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是:电调T头处多焊一个3S(4S)平衡座,在平衡座2S(3S)处接一只1N4001连电调正极,平衡座的地连电调的地。通电时先连接平衡座和电池的平衡头,电调自检时会认为是2S(3S)的LiPo,自检完毕后就可以接T头爽飞了 ...

好办法
帮LZ补充一下说明白点 :无论是用2S、3S还是4S电,按图在加焊相应的平衡插座,并且把二极管焊在插座的+极(红线)的第二条线上。

网友:
示意图没没看懂,能否上个照片

网友B:
4S 的18650直接插T头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插完t插还要拔下平衡线呢?

不拔也可,因为有二个极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的18650直接插T头就可以了啊

还是不可
因为35X是自适应2-4S的LiPo,4S的A123电压充满时要超过12.6了,电调要认为是接上4S的LiPo
所以相应的保护电压提升到4*3.2(高保护)和4*2.9(中保护),35X取消了低保护
4S的A123还是会进入电调保护状态

网友D:
35X本来就是一个废物,看到我就火。一点发挥的余地都没,所以我当初果断的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X本来就是一个废物,看到我就火。一点发挥的余地都没,所以我当初果断的卖了

呵呵,消消火,35X我打算用到换定速电调为止了:)
你的电机电调好像是被我收的:P现在还躺在盒子里…

网友E:
35x看来是搞定了,有人搞定430x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5x看来是搞定了,有人搞定430x不?

菜菜地问下:难道430X不能用A123?我刚收了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消消火,35X我打算用到换定速电调为止了:)
你的电机电调好像是被我收的:P现在还躺在盒子里…

 ,到你手上了?另外完美解决没,我一个朋友也买了A123,也是原装动力。也要教他怎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菜菜地问下:难道430X不能用A123?我刚收了个

430x用多少t的齿轮?有人试验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x看来是搞定了,有人搞定430x不?

430x也可以搞,要重新绕线,就是麻烦多了,具体可以看老支青的帖。
方法倒简单,按原绕线方法,用同样线径加一股减一圈。比如原来是5线并绕7圈,则改为6线并绕6圈。
按网友提供的数据计算,430L改后是4050kv,430X改后是4150kv,430XL改后是4400kv。
改线圈配合适当的齿轮应该可以接近锂聚的动力输出水平,不改的话应该可以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你手上了?另外完美解决没,我一个朋友也买了A123,也是原装动力。也要教他怎么玩的。

35x算是解决了啊,只是要多插拔一次平衡口
430系列马达解决方案见楼上的回答

网友G:
楼主 ,在平衡座2S(3S)处一定要接一只1N400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在平衡座2S(3S)处一定要接一只1N4001吗?

是啊,不然你想像下接上T头会发生什么情况(>_<)

网友G:
接上电池,再拔下来不可吗?然后再插上A12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上电池,再拔下来不可吗?然后再插上A123

..........
莫非是传说中的无影手?
拔下锂聚,未等你再接上A123,电调已经断电了。。。接上A123,再重新自检。。。

网友:
引用 楼主:

430x也可以搞,要重新绕线,就是麻烦多了,具体可以看老支青的帖。
方法倒简单,按原绕线方法,用同样线径加一股减一圈。比如原来是5线并绕7圈,则改为6线并绕6圈。
按网友提供的数据计算,430L改后是4050kv,43 ...

这个难度太大,搞不好430x报废
还是买个新电机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
莫非是传说中的无影手?
拔下锂聚,未等你再接上A123,电调已经断电了。。。接上A123,再重新自检。。。

谢谢,怪不得我试的不行了,哈哈,现在明白了

楼主:
设精了啊。。。
把帖子写完整了:loveliness:

网友:
别看LZ简单地出这几个贴,其实LZ是经过多方努力和实验得出宝贵的经验,他还无保留地公告于众,让大家分享,LZ的精神是可贵的。

网友H:
还有简单的方法没?

网友I:
楼主很强哦,牛人哦

网友J:
看了感觉头晕晕的,因为刚玩机子,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平衡,是不是按楼主你说的450的机子要用A123 3S电池,能达到飞3D,,性能跟原来锂电的效果,,下面二个方法都行是?
1、买个新的4400KV的电机就行了是吗??
2、还是按你说的方法不换东西,只要加装那平衡,其它的不用绕线,不用再做别的这样就可以了吗,谢谢,请楼主说一下哦

楼主:
我的帖子是分电调和电机两部分分别说明的:
1、电调:如果电调有NiMH模式,可以用NiMH模式继续使用;如果没有可以尝试把保护电压调到最低;如果还不行就按帖子的方法加装平衡座处理
2、电机:购买4400kv电机或自行重新绕线
电调电机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爽飞A123

网友K:
这贴子一定要顶,我也要用3S飞450啦~~~~~~~~~~

网友L:
我都换了电调啦

网友M(2009-05-29):
好方法,回头试试

网友N(2009-08-15):
学习了
标记一下

网友O:
研究精神可嘉!
但我觉得450没必要弄这A123吧?太麻烦啦。

网友P: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