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 ESKY-0406A 可在G3.5中进行3D切换吗?

楼主(2009-04-23):
我用ESKY-0404玩G3.5时可以单独练习正飞和倒飞,但是两种状态不能在
遥控器
中互为切换。
请问高人 ESKY-0406A 可在G3.5中进行3D切换吗?

网友A:
不可以,天地飞6A JR 9X2 ,FF6 FF9 FF10C都可以的,你这个肯定不行的.还有需要加密狗支持通道的才行

楼主:
已经有加密狗了,楼上的兄弟说的意识就是;EKKY-0406A用在G3.5中,充其量也就是一个ESKY-0404吧。

网友A:
差不多,有狗(要有有用的狗才可以,要支持这些开关通道的狗),否则一样不行

网友B:
可以切换,用EMU,在游戏中按ctrl+g切换

网友A:
大蒜头 带着键盘到外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