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个机翼架子,有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23):
刚做了个机翼架子,想请教一下,我用7MM空心杯电机加减速组做动力,拉力31克左右,翼展做多大比较好啊,想尽量做小一点,还有就是塑料的架子用什么弯比较方便啊,昨天又是开水烫又是电吹风吹,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展弦比大点好。翼面积多大要看载荷。如果想室内飞,翼载荷10g以下才行,除非你有室内篮球场。
估计你的飞机总重在100g以下就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你的翼型不太好啊。

网友:
感觉强度会有问题哦

楼主:
是的,我也感觉不怎么好,准备做短一点,再把弧形好好整整。

网友:
不要缩短,可以加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塑料的架子用什么弯比较方便啊,昨天又是开水烫又是电吹风吹,效果不是很好。
                                                                  先做个模具。至于用什么方式加热无所谓,只要能把塑料软化就可以。把软化的塑料放到模具里冷却就能保证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昨天在弯的时候已经断了两根翼肋了,今天去买轻木片了,准备用那个搞翼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