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大桨低速时抖动厉害,正常么?

楼主(2009-04-23):
RT,低速时飞机就好像达到共振一样抖动,但提高转速抖动就变小了,正常么?

网友A:
低速螺距和转速不匹配
要么,就是横轴有些变形

网友B:
双桨做圆周运动本来就是个不平衡状态 唯有让转速提高才能缩小这个状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双桨又无法在实际中完美的接触所以才会有飞机飞起来点头 圆周型乱飘的现象 别低速玩了该加油的就该加油

网友C:
我的机也一样

网友B:
尽量调好双桨问题 副翼片保持0° 尾皮带不能太紧三轴无问题之后 再提高转速

网友:
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横轴和主轴变形所致,可以考虑更换两轴试一试。

网友D:
我调的机器,
低速高速都不震,
关键还是认真

网友E:
不正常,高低速都应该无双桨。检查一下桨夹是否有大晃动。

网友F:
换桨试试,桨不平衡就会这样

网友G:
大浆要先做静平衡,排除主横轴问题,大浆过松的话,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H:
不正常 检查电池是否满电存放时间过长或者多次过放过再或者电量不够
检查螺距曲线
检查油门曲线中点是否过低

网友I:
横轴胶圈太硬也会抖的。

网友B:
楼主这个官是怎么混的 拆旋翼头部分一个个检查吧 问题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