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2k4是不是这个啊?

楼主(2009-04-23):
有哪位朋友在用这款车床给点使用感受好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146071db4df016d4c34db59481e781b5.jhtml

网友:
2K4你到阿里巴巴上搜,江苏泰兴产的

网友:
同类产品差不多,江苏泰兴的好象加工长度大一些,3A的是原创2K4.

网友:
2K4,性价比不错。

网友:
这个是2k4但是不是传说中的2k4   好像比传说的2k4要好点

网友:
传说中的2K4是塑料齿轮的。不久前又冒出南京伟舜的3K3,估计没多久又要来啥4K4了

网友:
回头再来个5K5

楼主:
南京伟舜3K3那个是不错,只是价位高了点,不过还是朋友们说的对,尤其像我这样的新手,还是搞个金属齿轮的玩吧,要不我得隔三差五买齿轮了。

网友:
主轴箱金属齿是必须的,否则两年后也一定要换。

网友:
呵呵,就是买不到AK47

网友A(2009-06-06):
2K4的朋友请进来

我的2K4出了几次小故障,一是主轴齿轮打碎了,因为主轴齿轮是塑料的我准备加工一副金属齿轮。二是我的2K4调速电路坏了,哪位大侠能提供其电路图,电机是否是直流220伏的。2K4挺娇怪的。我打算用皮带直接从主轴传动再加大电机,正好手头上有220V2极电机一台,不知道可改吗?请教各位老师.大侠.前辈们。我的邮箱是112303342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K4出了几次小故障,一是主轴齿轮打碎了,因为主轴齿轮是塑料的我准备加工一副金属齿轮。二是我的2K4调速电路坏了,哪位大侠能提供其电路图,电机是否是直流220伏的。2K4挺娇怪的。我打算用皮带直接从主轴传动再 ...

既然你的2K4调速电路坏了那就不如直接用380V电机+变频器更换吧!

网友:
这个2K4好。

网友:
这个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价格确实2K4和华飞D180比价格确实便宜了1K4,但看不出齿轮是否塑料的。优点无极调速 差的方面 80卡盘  400W直流电机  单导轨  其他看不出来了   不知哪里生产看标志上有一头牛,懂眼的来评评。

网友:
上面那些图片之前有人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