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平衡杆丢了,想用车条代替,应该是多长?

楼主(2009-04-23):
我的雷鸟平衡杆丢了,想用车条代替,应该是多长?

网友:
喜欢多长就多长——越长越稳……

楼主:
那我就别飞了,把飞机油门打上去,来逛论坛好了,呵呵

网友:
18-20公分   14#车条就行

黑哥说得没错,你用15公分   25公分长度测试下就感觉出来了

楼主:
多谢,14#车条是不是普通自行车上的那种?

网友A:
杆长了,平衡锤位置更靠外了,相当于增加了转动惯量, 理论上会更稳,
但是实际上.杆长了副翼的灵敏度也增加了, 飞机会变的很贼
所以厂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杆长了,平衡锤位置更靠外了,相当于增加了转动惯量, 理论上会更稳,
但是实际上.杆长了副翼的灵敏度也增加了, 飞机会变的很贼
所以厂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值

不对吧?
加长后只会降低灵敏度,相对会稳定得多哦!
前提是牺牲了灵敏度……

网友:
1.主旋翼转速越高,飞机越稳定
2.平衡锤的转动惯量越大飞机也就越稳定
3.平衡杆长度越长,希拉小翼面积越大,平衡杆的变化也就越灵敏。原则上飞机就越灵活。

网友A:
附:遥控直升机控制原理与性能分析(原贴)
http://www.mx3g.com/yaokongzhishengji/200807/16-46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遥控直升机控制原理与性能分析(原贴)
http://www.mx3g.com/yaokongzhishengji/200807/16-467.html

感觉不对!

网友:
“轻微操作时,主旋翼转速越高,希拉小翼面积越大,空气密对越大,平衡杆越长,飞机就越灵敏;平衡杆转动惯量越大,飞机越迟钝”
上面这句话是我从作者那里摘录下来的……
我用LAMA 试验过,将平衡杆减少到原长的一半时,飞机很贼了……
另:将004的平衡杆加长一半后,飞机变得很迟钝了。但,也稳定很多(悬停更容易)!

网友:
LAMA由于没有希拉小翼,毫无疑问是平衡杆越长越稳……这叫迟钝

单桨机的平衡杆加长后, 不打舵也应该比原来稳, 一打舵会比原来灵敏.......这个叫贼

网友:
前提是必须0度希拉小翼

网友:
建议去买陶瓷做的织毛线的针,好几年前经常看到街上有买的。效果很好。

网友:
我的004的平衡翼打地上时平衡杆一边断了2CM左右(就断在平衡锤那),因为不知道怎么拆平衡杆,干脆把另一边也锯掉2CM,现在一样飞,没怎么感觉出来稳定性有什么改变。嘿嘿,本人感觉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