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II的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9-04-23):
新手上路,麻烦大家帮帮忙。我用的是JR9XII的控,最近新买了部飞机,想多买个接收机。店家告诉我只要买7通道的接收机就可以了,没必要买10通道的。
麻烦大家说说,到底应该买10通道的还是7通道的?如果买7通道的,应该买哪个型号的接收机。

网友A:
77S 之类,固定翼的话,买国产的接收应该是可以通用。

网友B:
RS77S 或者RS770。
国产的随便什么了。不过据说国产的不稳定。
RS10DS是没必要的.特别小飞机带10DS,就是花钱遭罪.
好好看你飞机说明,一共需要几个通道.
一般电动直升机需要6个,固定翼需要4个.

网友C:
我也是用国产接收飞kt机的
10ds用在油机身上才有意义

网友D:
楼主如果飞电机,可以配国产日冠的微接,就是小红鹰,6通道就可以了,如果飞油机,77s、770都是可以的,当然10DS更好。通道多,就可以使用更多的混控功能。

网友E:
77S就可以了,除非是油机还少个定数通道

楼主:
RS77S 和RS770有什么区别吗
熟悉的前辈介绍一下

网友F:
原帖由
guwenbin
于 2009-4-29 08:27 发表
熟悉的前辈介绍一下
R77S是变频接收机,770不是变频,需要插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