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电烙铁

楼主(2009-04-23):
前些天需要焊接头,家里那个十几年的平头烙铁功率有点低

买了2个新的,谁知道不沾焊锡。。。合金头的那种,很是不好用啊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那俩烙铁沾焊锡类。非得是老爸说的那种紫铜的才沾么?

不该啊,现在卖的好像都是那种合金头的。知道的大侠帮忙解决下,感谢了:loveliness:

网友:
助焊剂 松香 焊锡膏……

基本没问题

网友:
新烙铁使用前都要进行“吃锡”处理,用松香加焊锡,然后再用烙铁擦擦干净。

网友:
和处理紫铜头一样。锉去外边的氧化层猛蘸松香,再上焊锡。直道焊锡均匀而薄薄沾上一层。

网友:
车床车一根紫铜的试试~

网友:
合金头的不能象用铜的一样用锉的,只能直接上锡,没有问题的.现在的合金头是已经上好锡的.如果你用了锉,就重买一根吧

网友:
拿锉刀锉掉层皮就好使了

网友:
烧热了在蘸水的海绵上擦擦就行了,千万别搓

网友:
 烧热了在蘸水的海绵上擦擦就行了,千万别搓
这人不错。

网友:
最好是换个头就OK了

网友:
将细焊锡丝象弹簧一样缠在烙铁头上一加热焊锡就镀在烙铁头上了

将细焊锡丝象弹簧一样缠在烙铁头上一加热焊锡就镀在烙铁头上了.以后就好用了.现在的烙铁头不能搓的.脏了在蘸水海绵片上擦擦.海绵片在卖烙铁的地方卖

网友:
大哥啊,千万别锉!合金只是表面一层,就是那个抗氧化烧死的!直接蘸水高温海绵上面擦擦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不了锡就废了 只能再买一个了 锉了更没有用了 现在买的都已经上好锡的。实在着急的话找一根粗的单股电线 把里面的紫铜线在烙铁上缠几圈留个短头也可以焊

网友:
我用的是老货电烙铁, 从来没坏过. 合金的成份是什么呢?

网友:
不知道合金头有什么成分,关键是好用吗?

网友A:
前面说过的不重复,指出一点:不能用锉,否则废了你的烙铁头!!!!!!
现在的焊接方法已经完全两样了,老人家用的还是老方法,用在合金头子上不适用。

正确方法:(合金烙铁焊接电子元件之点焊法)
1、焊件上锡:现在买到的电子元件引脚基本都有锡,可以直接焊接,但事先用纸把污物擦一下很有必要。如果是旧件或是电线之类的,事先一定要上锡。先用砂纸擦亮,再用焬加热,另一手拿着焊丝同时点在焊件上,一般距烙铁头1MM左右。过一会儿,焊件温度就可以把焊丝融了,焊丝里面的松香正好是助焊剂,焊件很容易就完成上锡步骤。
2、定位:用于多脚焊件,一般在焊盘(多指线路板)一个脚位上先多融一点锡。烙铁头点在一个焊点上加热后用焊丝去点焊盘,温度够的话马上能在焊盘上镀上锡,是定位点的话焊丝稍微多一点,以便元件摆放。放好元件后一手按住元件,另一手拿着烙铁加热定位点上的锡,融化后就能焊住定位点。
3、焊接,定位后先焊别的脚。用烙铁头同时加热焊盘和元件引脚(点在元件脚和焊盘的交接处),另一手拿着焊丝去点被加热的部位,很快就会融化,要包住引脚的话只要在融化时稍微移动一下焊丝(走个半圆)就行,等焊脚上的锡够了马上把焊丝拿开,接着移开烙铁头。——这样一个漂亮的焊点就出来了。
4、剪脚,把过长的引脚剪去就行,剪刀、指甲钳、斜口钳、水口钳……都可以。

最后指出一点,现在买到的烙铁一般加热温度都很高的,烙铁头上的锡几分钟就会被氧化(灰色),而松香在焊接过程中会留下黑色残留,去除时只要用热的烙铁头在湿布上一擦就行了。教人家去锉烙铁头的人肯定是烙铁头厂的推销员

网友:
合金头是绝对不能搓的 ,否则就等着收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过的不重复,指出一点:不能用锉,否则废了你的烙铁头!!!!!!
现在的焊接方法已经完全两样了,老人家用的还是老方法,用在合金头子上不适用。

正确方法:(合金烙铁焊接电子元件之点焊法)
1、焊件上锡:现在 ...

受用啊。老爷子已经无情的挫挂它们了。。。有空换个合金头弄个个高温海绵把我

网友:
高温海绵倒不用,用湿布插插即可

网友B:
所谓合金烙铁头身子是铁的,只有烙铁头含有合金。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