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PA-2 飞行稳定仪

楼主(2009-04-23):
想买来航拍的时候用 用过来的说说经验 谢谢!

楼主: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当出现失衡等现象时,将手指从发射机的操纵杆上移开,机体便可以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

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最大的莫过于着陆动作。选用PA-2,能帮助您在保持水平飞行的状态下降落,因此,着陆变得轻松简单。高翼机等机体也可以仅仅通过引擎来实现安全着陆。

对于在飞机上空飞行时不能进行微调的爱好者和回转飞行尚不能随心所欲的爱好者来说,PA-2绝对是得力助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了PA-2,可以使您的飞机免受风力的影响。

在PA-2上装有敏感度调节按钮,在飞行过程中,您也可以通过发射机来调节。

在PA-2上安装传感器后,可以进行角度的调整。

网友A:
我裝的時候是會向有光的方向一直飛

网友:
太馋我了~~
我一直想弄个试试。哪里买的。多少钱?价格下来点吗?

网友:
固定翼平衡翼 开眼了啊

网友:
买两个便宜的平衡仪也可以代替。

网友:
阴天才好用!

楼主:
 看来用过的人对它评价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裝的時候是會向有光的方向一直飛

能不能排除 安装设置上的失误?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既然“可以使您的飞机免受风力的影响”,那就是 有陀螺仪的 功能!

既然“将手指从发射机的操纵杆上移开,机体便可以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那应该还有水平仪的作用!

搞不懂,这个是利用的什么器件?什么原理呢?

陀螺仪的还好理解,但自动水平这个就比较神奇了。。。

楼主:
藤椅和9楼的说法 应该是个红外平衡仪

网友:
这是个红外线平衡仪,利用识别地面与天空温度差来识别地平线从而平衡飞机的
以前看过这个东西的资料,曾经想入一台,但由于广西诸多山坡。。。估计可能会影响平衡仪感应地平线的效果,故而没有入(如果左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座山~~飞机立马向右偏转....那就郁闷了....)

基本上是(之所以说基本上……因为本人不是学电子的,说错在所难免,各位多包涵):
平衡仪分两个部件,传感器和处理单元,图上塑料袋里包着的就是传感器,应该有前后左右4个探头,通过识别天空和地面的温度差来识别飞机前后左右的地平线,然后将数据传到处理单元,处理单元串接在接收机与副翼舵机和水平尾翼舵机之间,通过修正接收机发给舵机的控制信号来达到平衡飞机的目的

所谓的抗风,基本上只是说有侧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的飞机不会出现左右颠簸,但是由于这个平衡仪没有所谓的功能,所以飞机的方向还是会改变的

网友C:
这个平衡仪上还有个感度旋钮好像,可以调节红外传感的敏感度,如果感度过高会引起平衡仪频繁修正飞行姿态以适应地平线上细微的起伏,这样一来飞机就颠簸的厉害了,所以感度一般来说不调太高~

再者……好像过年前后在FPV区看到一个视频~用的是红外平衡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牌子的
当时飞机飞过河面上,好像由于当时水面温度比空气低还是怎么的,飞机立马翻转过来倒飞,最后插到水里……

话说回来,我毕竟没有用过这个,也许并没有发言权,但从资料上看,我个人还是觉得要是飞行场地比较开阔平坦没有什么干扰的话,这个东西还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使用之前一定要弄清楚它的工作原理,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平衡仪上还有个感度旋钮好像,可以调节红外传感的敏感度,如果感度过高会引起平衡仪频繁修正飞行姿态以适应地平线上细微的起伏,这样一来飞机就颠簸的厉害了,所以感度一般来说不调太高~

再者……好像过年前后 ...

楼主:
欢迎使用过的人谈谈感受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加2个陀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你真焊 又出来搞了

网友(2009-06-02):
哪个帖子我好像都见过那个 哈哈哈哈 我是XXXXX的人

网友:
楼上的用过的朋友
可否知道 这个平衡仪可否用于V尾的飞机呢?

网友(2009-07-2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既然“可以使您的飞机免受风力的影响”,那就是 有陀螺仪的 功能!

既然“将手指从发射机的操纵杆上移开,机体便可以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那应该还有水平仪的作用!

搞不懂,这个是利 ...
自动平衡仪 起得作用跟陀螺不一样的 陀螺我自己就在使用 说一下它的功能 一般就是在你没有改变飞行姿态的情况下拉杆回中 这时陀螺起作用 它会一只保持你先前保持的姿态飞行即便遇到气流(当然是可控气流 12级台风人都没影了)在气流吹变它的姿态的同时它会马上做出修正保持原来姿态 平衡仪就不同了 当你在任何时候拉杆回中 它自动马上回到并保持平飞状态(缺点 怕强烈光线)

网友E:
怕强烈光线....完了。晚上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怕强烈光线....完了。晚上飞?

晚上飞更 完了。。。。

网友:
阴天飞很好!!!出太阳你就有摔机的机会。

网友:
出太阳就易摔机那就太“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