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动力配浆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要做两条800长的CAT船,一个马达是3650KV2600   一个马达是36的外转KV1100 都是用4SA123是电池.请问那位大侠能告诉我用多大的浆合适.....谢谢

网友:
1.435或者1.430都可以

楼主:
KV2600的用35?
KV1100的用30?

网友:
动力偏小

网友A:
KV2600的大概可以用435的浆
KV1100的大概可以用540或640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2600的大概可以用435的浆
KV1100的大概可以用540或640的浆

能不能解释下435   是螺距4直径35呢还是直径43螺距5?

网友:
螺距1.4 直径35

网友:
搭车请问老贾

为什么我的船用438的浆无法起滑(更不用说435的了)?要用到440或442的才能起滑?船长740MM,3660,KV2726,4s2p,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