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主轴上,上润滑油吗,都用什么油

楼主(2009-04-23):
齿轮上用什么油

网友A:
一般不上油,怕上油粘了灰尘会划伤主轴和轴承。

楼主:
不上油,不是磨损更厉害吗

网友B:
我是上的活塞油,飞了2天了~貌似还行

网友C:
好个新手问题。同问.
我就上点黏度低的油,缝纫机油,不上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用的硅油,一种动力润滑油。
没油一样会积累灰尘的。

网友E:
主轴上用2B铅笔涂抹,石墨是最好的金属润滑物质。
齿轮就不要上了,塑料和金属齿,你在怎么上油都要损耗的。上油還容易粘灰

网友F:
轴上用美孚一号。。。齿轮不上油

网友G:
主轴和尾轴我上的都是缝纫机油,粘度低,不容易粘灰尘。
大概飞三次就应该清洁一下,然后换上新的润滑油。
齿轮不用上油。

网友H:
上石墨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J:
平时上缝纫机车油,这种油粘性低而且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