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压板(又上两组压板设计图,请大家提意见)

楼主(2009-04-23):
最近,做了两组压板,上图给大家提意见.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楼主:
配套的T型螺杆与平台

压板

压板

压板

工作时的状态

工作时的状态

压板

与平台配合的二件套

与平台配合的二件套

压板

全家福

全家福

压板

喷涂,上漆

喷涂,上漆

楼主:
还有一组压板,还没拍图,过些时候再发.

楼主:
A3钢,打磨的发亮,挺好看吧

网友:
好看,锉加锯的?

楼主:
是刨+磨,有稍稍锉一下.

网友A:
不错不错,做的很好。我的压板后边留一个开口,用螺丝可以连续调整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做的很好。我的压板后边留一个开口,用螺丝可以连续调整高度。

上图看看,也好学习改进呀!

网友:
后边加一顶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看看,也好学习改进呀!

客气啦。我去年刚买铣床时,从来没有接触过。去看压铁,要好几百块一套,所以想回家自己做。没有样子,靠想象。想到要压高矮不同的工件么办。别人可能是在压铁后边垫有阶梯的铁。后来想到后边开口再加一条螺丝就能无极调整高度了。见笑见笑。嘿嘿。没有很高的工件加工图。上两张将就着看。如果不成俺再马上去照一个。

照片

网友B:
最好能做下处理

网友C:
跷跷压板应该是椭圆孔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做下处理

指点一下,要作什么样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啦。我去年刚买铣床时,从来没有接触过。去看压铁,要好几百块一套,所以想回家自己做。没有样子,靠想象。想到要压高矮不同的工件么办。别人可能是在压铁后边垫有阶梯的铁。后来想到后边开口再加一条螺丝就能 ...

这下明白了.还有,压板前面的阶梯,也是相同的目的吗?使用时,需要翻一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跷跷压板应该是椭圆孔才好用吧。

应该是长圆孔才对,是笔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点一下,要作什么样的处理

调治一下,原本的材质是很“软”的,使用时会有塑变形,简单的调治就能克服这问题。

网友D:
A3钢的话调质基本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钢的话调质基本没用的
淬火,让表面发硬,会更好用吗?

楼主:
再上一组压板照片,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3钢的话调质基本没用的

实际和理论有一定相差的,现在的材料。。。。

网友B:
这些东西是用板材做的还是圆钢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是用板材做的还是圆钢做的啊?

板材做的.材质Q23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和理论有一定相差的,现在的材料。。。。

主要是没谱啊,试一试作个淬火试验还是可以的。我用Q235,氧化皮倒是挺硬,高速钢铣刀磨损就厉害,磨铣刀又麻烦。上合金铣刀要把铣夹头卸下,太麻烦,皮带调速也麻烦,还是要D个锯出来

网友D:
刷漆不好,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漆不好,容易打滑

这我倒是没想到.只是不防腐,表面生锈很难看.本来想淬油,可是没条件,就算了.

网友E:
百山兄做事很认真,但为什么不D 个传统结构的呢,这种现在都是标准件了,组合简单花样多,适用范围广,加工也容易,不过你D的也很漂亮,很有创意  鼓励一下,哈哈

复件

复件 (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山兄做事很认真,但为什么不D 个传统结构的呢,这种现在都是标准件了,组合简单花样多,适用范围广,加工也容易,不过你D的也很漂亮,很有创意  鼓励一下,哈哈

组合压板只见过图片,没见过详细图,今天万用表 兄发图,头一次见到组合压板的零件图.学习了.

楼主:
看完万用表兄的组合压板图,决定再做两种类型的压板,现上设计图给大家瞧瞧,让模友提提意见,好改正(星期四前)
第一组

网友:
"百山压板" 学习了!!

先收藏了!!!

楼主:
要提出意见,这样我才能改进设计,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
够我学的, 能学好就不错了!!!

网友F:
你做的壓板不錯  但是   螺絲過孔須和台階平行  不然鎖螺絲是斜的 很容易搞壞螺絲  後面的支撑部也最好搞和台階平行   加工東西的時候比較不會打劃

网友:
是尾部圓弧搞平的    支撑面高   比較不會打劃

网友G:
材料不行,是A3的,太软,容易变形,这种板材还不能淬火.只能渗碳处理在淬火.建议换中碳刚的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做的壓板不錯  但是   螺絲過孔須和台階平行  不然鎖螺絲是斜的 很容易搞壞螺絲  後面的支撑部也最好搞和台階平行   加工東西的時候比較不會打劃

谢谢,我将螺丝孔再返修,铣成长孔,这样螺丝锁紧过程中,会自动找正,这样就可避免螺丝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材料不行,是A3的,太软,容易变形,这种板材还不能淬火.只能渗碳处理在淬火.建议换中碳刚的板材

换成0Cr18Ni9的不锈钢如何?

网友(2009-07-09):
压板太硬了会压坏工件,或工作台!

楼主:
新的两组压板已做好,只是没相机,上不了图,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两组压板已做好,只是没相机,上不了图,遗憾!

我打算仿你的后一款做,简单的那款

给我的台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0Cr18Ni9的不锈钢如何?

加工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