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自救的设想

楼主(2009-04-23):
如果,把水舵做大一点,像鱼尾巴那样,有弹性,有足够的面积。
那么,万一熄火或故障,只要不停地摇动摇杆,飞机自己就“游”回来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水舵做大一点,像鱼尾巴那样,有弹性,有足够的面积。
那么,万一熄火或故障,只要不停地摇动摇杆,飞机自己就“游”回来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妙!实在是妙!

网友:
曾经试过,有一定作用,但自救还很不足.

近也飞水机,因风较大,经常是在水面滑行时被风吹翻飞机,试过用尾舵,如顺风,有点作用,但谈到自救还很不足。我倒是有个力法,让螺旋桨慢速旋转,象船一样开回来。当然这有个先决条件:带电的设备都在水面以上。我的飘飘水机就是这样的,水面翻机好几次,都是这样开回来的。

网友:
那就在用一通道吧!在浮箱里装上两小小的空心杯电机,装上桨当船开啊!反正是救回来直通就成也不用电调!呵呵!

网友(2009-06-22):
奇思妙想   高高高        实在是高!!!!老夫服了

网友(2010-02-26):
要是打飞机,水舵要摇多块才能吧它滑回来呀

网友:
舵机会短命…

网友:
应该可以原地摆动的 ——估计楼主没摇过橹,不知道工作原理,不是左右摇动这么简单的  在浮箱里装上两小小的空心杯电机上的办法靠谱得多

网友:
哈哈哈。好主意!可是你的舵机能受得了吗?
浮筒上装个直通推进吧!

网友:
我是直接游过去拿回来~去飞时带上洗澡用品~

网友:
还是在浮筒上装个电机再加螺旋桨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楼说得非常对!只会在动,没有前进的力的。鱼的尾巴不仅在于有弹性,它还能控制伸张和缩小。拿人游泳来举个例子吧,当拨水的时候总是要把手张拉开,然后缩回来继续循环,要是前后的身手来回拨水游一天也会在原地

网友:
很简单 ,尾翼或者水舵后面贴一块弹性塑料膜(开窗包装上面的玻璃纸不错,正常飞的时候不碍事),水里摆动能扭曲的,落水或者马达不转后,就像蛙人的鞋子那样。就能靠摆动舵机摇回来了,前提是接收机和电调、电池没坏。

网友:
一般飞机“失事”都是“四脚朝天”你的浮筒里装电机 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