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123电池的几个问题 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23):
最近看A123电池挺火的   别管用着用不着的先买几块再说   顺便换个好点的充电器     对123电池有几个问题  1 电池的+-极难焊吗  或者说用什么方法焊好点(点焊先排除   因为不一定好找)    2   在充电器设置里选择锂电那一项   把截止电压设置成3.6就可以吗   3    平衡接头该怎么连接呢       先谢谢大家了  搞明白后就可以买点来玩大飞机了

网友A:
1 .比较难焊,要80W左右电焊比较好,时间要短。当然可适当打磨接片容易上锡
2.貌似可以,电流可以高点
3.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072 见笑图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比较难焊,要80W左右电焊比较好,时间要短。当然可适当打磨接片容易上锡
2.貌似可以,电流可以高点
3.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072 见笑图丑……
谢朋友了

网友:
选项看充电器说明说。每个充电器都不一样。
焊接很容易。35-50W烙铁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