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玩3D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09-04-23):
我倒过来飞机就往下掉

网友A:
原帖由
黑米
于 2009-4-23 21:31 发表
我倒过来飞机就往下掉
设置控里的IDLE 曲线,油门曲线 100-80-100,翻之前通过开关打到IDLE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我就是开了特技那个开关的···

网友B:
没有设置倒飞的油门螺距曲线。
倒飞时,油门是 V形曲线

网友C:
尾巴稍微一动就转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