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9-04-23):
准备买飞机玩!但是看了一个多月!还是有很多不明白!打算从
模拟器
练起!就是不知道是直接买天地飞的控加个XTR练模拟!还是买ESKY的模拟器!!!老手认为呢!你们是过来人啊!最近在淘宝看飞机!空机的多!他们要求自配的东西很多不明白!所以问下!说
电机
要2814/2815外转子无刷电机!11.1V2000mAh锂
电池
组就是那2814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买天地飞的控加个XTR

网友:
2814是电机型号

网友A:
我不是过来人也可以给你点建议。你要再潜水配机还早了
不过你基本已经忍不住飞真机了。那就LAMA玩玩先。
看看是不是有玩下去的念头。lama的控还可以模拟。
也不一定要lama。4通的机机玩的人多的都可以。
练基本功有点了再考虑别的这样。
2814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潜水了 哈哈

楼主:
谢谢了啊!我知道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其实挺难回答你的,要看初期你想投入多少了 如果初期投入600元左右可以买个天地飞6A+个模拟器,玩上个把月,看看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之后再可以找个图纸,做个飞机看看,自己的动手能力是否行。飞机做好了,再买电机 电调 舵机 电池 一些小配件。把飞机动力组上去。这样你就可以入魔了。哈哈,等一次次炸后能把飞机飞好,那你就是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