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问题,请高手解决,很急。

楼主(2009-04-23):
本人用ESKY-0404玩G3.5 很顺畅,能单独练习正飞和倒飞,因为ESKY-0404是四通道,所以两种状态不能互为切换。
请问;以实惠的原则,应该入手哪一种
模拟器
或者
遥控器
在模拟软件中真正练习3D。请玩过模拟器的高人指导。

网友A:
只要在直升机参数设置里 设置成用用计算机模拟控 然后相应设置控的螺距和油门曲线就可以了 你的控通过计算机里模拟的控间接控制飞机。

网友B:
4通的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