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救救我的华科尔B60#

楼主(2009-04-23):
请大家救救我的华科尔B60#控。大家有没有遇见这样的现象?我在WK-0701控后面参数不知控错了还是有什么问题?我再按照原来的参数改回来,加油门飞机的三个
舵机
不向下拉,其它的都正常,就是加油门三个舵就是不动?不知是什么问题?谁知道请教教我

网友A:
控坏了可能,拆开看看是不是线松了

楼主:
不会吧?这么容易坏啊?我的两个华科尔WK-0701控都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