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京商28级甲醇机 全速转弯不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4-23):
几乎每次下水都心惊胆颤,翻船无数了...

网友A:
正常啦,不是每种船型都可以全速转弯的

网友B:
楼主 这个机器如何 动力如何 船可以跑多快

楼主:
跑不快,估计30~40,新手,看航行姿态估算速度没感念.但轴系全硬轴加轴承,滑溜得很

网友B:
是蓝缸头 后排的吗?

网友B:
楼主 转弯时不要太急 舵不要打的太大 另外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矢量舵 保证不会翻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船ABS外壳,重心高,拐弯容易摇晃,不知道加水刀能不能改善

网友B:
能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