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福特吧6EX怎么设置不了3D

楼主(2009-04-23):
老鸟们帮下我!玩了几个月的航线了,在开始模拟3D了!但是我的450和250都设置不出3D!在3D模式里油门曲线倒是设置的出来,可是螺距曲线就设置不出来,只有正9和0度可以设置,而负9就设置不出!因为油门放到最下后,螺距的第一点参数已经是%0了,再也不能往下调了!哪里来的负度数嘛!?郁闷呀!是不是我的两个鸡鸡有问题,还是我的控有问题?!请老鸟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调  飞机连杆

网友:
????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在模拟器里的修改模型参数那里,有设置正负螺距的

网友A:
机机各处安装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进入菜单的SWASH AFR选项,里面有一个chp的%的选项,可以调节整体的螺距上下。。。

网友:
把三D开关打开就通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机各处安装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进入菜单的SWASH AFR选项,里面有一个chp的%的选项,可以调节整体的螺距上下。。。

正解~先要調行程~

网友:
記得調完后所以螺距會不对的~要從新量一次~要最小有-10 到 10度~

楼主:
感谢给位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