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430X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请问下,我用的是430X
电机
,然后用得是YT原装的60A电调,飞起来有些小暴力,但是不知道这样飞电机会不会烧掉?对机器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一个人平常用小碗吃饭,换个大碗给他会不会撑死呢?

网友B:
ls的意思是一个人平时用小碗吃饭,现在把小碗里的东西倒到大碗里,是否会撑死。

楼主:
我晕,按 ALPHA说,就是说会烧机,可按老金说,这样效果会相当好,到底是什么样呢

网友C:
LZ
如果您的電池電壓仍在3s~4s之間
請注意平時保養電機內的軸承
保持電流在40A之內
是沒什麼問題的
請安心使用

网友D:
这肯定没问题啊,晕。还更好。

网友A:
 我倒,还是直接回答吧,没有问题,除了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