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旋翼的咨询

楼主(2009-04-24):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看到:关于尾桨在飞机左侧或是右侧的优缺点  的话题。我本人一直都不太了解这两种摆放方式到底各有什么好处。

故发此贴,虚心讨教!

网友A:
个人观点

与大桨的旋转方向有关,逆时针大桨旋转的,尾浆一般在右方,反之则然.好处是桨效高与阻力小.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大桨的旋转方向有关,逆时针大桨旋转的,尾浆一般在右方,反之则然.好处是桨效高与阻力小.

谢谢您的回复!
恕我愚钝,敢问论据何在,何以见得?
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说明呢?

网友B:
发表下愚见

以一般的顺时针旋转的大桨的直机为例.尾桨做功主要用于抵消因为大桨反扭力带来的飞机机头右向的偏转.尾桨在右边时气流没有尾玻箱的阻碍   .像QIU道长这么聪明的人稍微抛下砖应该就能悟出玉来的. 还不明白加俺QQ:444823458.: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一般的顺时针旋转的大桨的直机为例.尾桨做功主要用于抵消因为大桨反扭力带来的飞机机头右向的偏转.尾桨在右边时气流没有尾玻箱的阻碍   .像QIU道长这么聪明的人稍微抛下砖应该就能悟出玉来的. 还不明白 ...

呵呵呵,谢谢捧场,我下月初就可以回国找你们飞啦。
言归正传,仅此而已吗?

还有哪位大侠炸个玉砣子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