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夹住丝杆来车磨

楼主(2009-04-24):
做雕刻机遇到难题,丝杆要改动,
首先是请教是怎么用车床压丝杆而不压花,用易拉罐怎么才能找平。
第二丝要用什么车刀才能车掉(不要部分丝),我的是NSK丝杆,C2小床,精度能有几丝
第三丝杆一头悬空是不是易抖动
各位大虾小虾帮忙出个点子

网友:
我觉得丝杆没有十分的把握改好还是不要改,尤其初次D雕刻机。你可以试试把机架做成异形的也行啊

网友:
车床压丝杆可用垫铜片的办法就不会压花,不知你的丝杅热处理后的硬度是多大,可用白钢刀小小试一下。一定要顶住𣱱𣍝𠂡

网友:
成品再车难度很大,NSK的滚珠丝杠用白钢刀肯定是车不动。

最好还是不要改动的好。

网友:
直接夹住即可。用合金刀,我干过。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我也干过 合金刀搞定 我用的是紫铜皮夹丝杆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中心空定位,夹外圆的不适合精密校正,还有就是切屑的同时会有热量和切屑力,一则退火,2则变形,还有搞丝杆的时候先看看自己的车床丝杆是不是符合精度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想好了,决定先找一条成色差的来先试一试小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雕刻机遇到难题,丝杆要改动,
首先是请教是怎么用车床压丝杆而不压花,用易拉罐怎么才能找平。
第二丝要用什么车刀才能车掉(不要部分丝),我的是NSK丝杆,C2小床,精度能有几丝
第三丝杆一头悬空是不是易抖动 ...
丝杆一头悬空,用跟刀架或中心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