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制作8~10通比例遥控器

楼主(2009-04-24):
想制作8~10通比例遥控器,用于遥控机器人关节的舵机,遥控距离无太大要求,大于1米即可。从目前查到的资料,遥控器准备用带A/D转换的单片机+2.4G无线数据发射模块(或者315MHZ、433MHZ数据传输模块),接收用无线数据接收模块+89C2051单片机+成品16路舵机控制板。新手初次接触,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还有和哪种数据传输模块组合好,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支持你!!!!!!!!!!!!!!!!!!!!!A/D转换是多少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A/D转换是多少位的?

8位的,够吗?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8通道的 很简单啊   直接用 串口传输那几个就可以了

164编码 165 解码

你看有 并入串出 (发射编码)   和串入并出的 (接收解码) 移位寄存器 好像都能用

实在不行你看有 成品的 遥控器 和接收机 你直接把发射接收板 拆下来用好了

网友:
用mega16+2.4G收发,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