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 的DF-032 Panther Combo 好飞吗?有没有人玩过

楼主(2009-04-24):
看到民工那有卖 , 不怎么贵.有些心动. 三角翼混控 .不知道涵道风扇是什么尺寸的,滑翔能力如何?玩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楼主:
起落架有点奇怪。不知道是不是摆饰用的,草地可以降落的话比较合适。本地飞场没有跑道

网友:
剛買了一架,趕得上的話星期日試飛,起飛架有點擔心,是否真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等你的报告

网友:
期待飞行报告

网友:
今天試飛了!

配2200mha 25C電,用起飛架起飛,滑行時偏了一面,起飛後向左扭,及時修正,飛行時強烈向下墜頭,重心可能需要調整(我安裝的電池距離前面2公分),速度比想像中快,我以前飛了多台涵道如用標配的也沒這架快!後用2/3油門飛了兩分鐘,降落時全收油門滑翔,性能很好,機頭一點向上然後落地,沒一點損傷,總結:全球機真的不錯,做工各方面都很好,很細緻,安裝時要注意裝舵機的塑料架有分大小,用最小的那個,另涵道有分上下,裝馬達線時要分清,反了就線不好出和對不上機身和蓋子!

网友:
问楼上,飞机实际全重多少克?我的也在路上。
还有,滑行多远可以起飞?手扔起飞试过吗?

网友:
實際全重670克,因我用了50安電調和25C電,電池就超過200克,重量應可再減40克以上,用MPI 測量電流為31安,起飛距離約十五米左右,全油門真的很快,手扔沒試過,起飛架真的不錯,但跑道要平才好,降落時曾擔心落在水泥路上會有損傷,想不到還是很好落,徐機底凸起部分有一點點磨損,其它部位沒一點損傷!

网友:
多大的涵道?

楼主:
多谢 yam138  朋友,本来想上30A的电调,看来远不够。场地只能手掷起飞了,全是泥地面

网友:
30A電調應是差不多了,但要好的才行,如用20C電應該沒問題,今天會再飛,到時上照片!

网友A:
今天再飛失敗了,上次以為是重心向前,把電池往後移兩公分,起飛後一樣低頭嚴重,副翼比上次更難控制,結果掉漁塘裏去了,請問各位師兄知道什麼原因嗎?重心基本上不關事,按說明書第一次應是對的,但下來一看升降已調到往上5M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再飛失敗了,上次以為是重心向前,把電池往後移兩公分,起飛後一樣低頭嚴重,副翼比上次更難控制,結果掉漁塘裏去了,請問各位師兄知道什麼原因嗎?重心基本上不關事,按說明書第一次應是對的,但下來一看升降已 ...

低头有可能是速度不足
副翼要微调往上3~5MM,这个其实就是飞翼的设置

网友:
此機速度不錯,不存在動力不足問題,我按說明書配重心,副翼按說明書是調較為平的,全球的東西我有信心,只想自己弄錯了什麼,準備把馬達及舵機線拆出來再弄好,再把涵道風扇裝結實點,今天看了好像有一面安裝架不穏,擇日再飛,另請有各模友飛過此機的出來說說!

网友:
按照说明书离机翼前沿75mm,重心偏后而不是偏前,我把座舱盖扣榫和座舱前面削掉一些,把电池往前移几厘米,俯仰稳定性立刻增加不小,好飞多了,只是舵面中点要往上翘才能保持松杆平飞。

网友:
此机舵面襟翼效应很强,拉杆时飞机会先下沉再抬头爬升,推杆相反,低飞时要注意,手投时角度要大,要不很容易扔出去拉杆就啃地~~~

网友B:
舵面既是副翼和升降舵,同时会产生襟翼的副作用~~~

网友:
机是很好看`要是降落都能降落在那起飞架上,那就帅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面既是副翼和升降舵,同时会产生襟翼的副作用~~~

主要是尾力臂太短,重心前移一点会有所改善

网友(2009-08-17):
呢个机好少人飞呀。全个论坛先有三个贴

网友:
有空我也上一架

网友:
襟翼效应能不能通过改机身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