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飞机飞行问题

楼主(2009-04-24):
昨晚炸机修好后,为了赶在周末前调试好。今早6点钟爬起来,拿着飞机去试飞。
奇怪的问题来了,飞机油门要推到顶才能够勉强离地。
以为油门曲线问题,调整了下,原先飞的时候是0% ,45% ,75% ,改成0%,50%,90% 也不行。螺距对应为-2°,4.5°,11°,还是不能离地。
电池是新充的,换了2块都不行。
舵机测试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马达的问题。。。
飞机配置,
WING V2 ,好盈60A铂金版,XXD 2218H ,A123(3S)
请教高人,分析下原因在哪里?好去对症下药!!
多谢多谢!!!

网友:
检查一下三个斜盘舵机中立点是否调(即油门摇杆在50%时舵臂是否水平)好再调螺距,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经检查是舵机中立发生变化了,重新调整后可以正常飞行。

楼主:
中立点炸机后调过了。。。。
双桨暂时还没出现。。速度起不来。

网友:
先把油门60%的螺距调到+3。去飞如果推到60%不起来,观察下主桨转速,如果转速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加那就是动力系统的毛病了,排查电机,电调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