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池是否正常

楼主(2009-04-24):
新买的11.1V2000MAH5C控电,
开封总11.30V 每块电压分别是3.77V 3.77V 3.76V,
充电1.5小时,充满12.45V(只能充到12.45V),等10分钟后12.42V
放置一天后 12.37V(问了销售商家,说是自放电。自放电也太快了)
用TDF06A使用,开始电压12.37V,10分钟后12.08V。
正常吗?

网友A:
应该还算正常,LZ有条件测试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算正常,LZ有条件测试一下容量。

怎么测试容量?

网友:
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接上电阻负载在其中1节电池上,如3.9欧盟5W电阻,应该可以放电2小时左右。
注意控制放电电压不能小于3V,实时监控,否则过放可能导致电池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的:loveliness:

网友:
压降大,就是不正常了.自放点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