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装上夜航灯

楼主(2009-04-24):
450装上夜航灯

网友A:
这种LED太大了,改用那种贴片的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太大了,改用那种贴片的效果更好

楼主:
请问桨上如何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桨上如何供电??

第二幅图就是绑在杀车盘上的电池

网友:
这个要是飞出去还连着线,轻则炸鸡,重则炸人

网友(2010-02-08):
总觉得这种供电和连接方法太危险了,在这么高速旋转的大桨上面,很容易甩出来伤人的!:loveliness:

网友(2010-07-21):
这个晚上飞就实在是酷呀!

网友:
用贴片的安全点,晚上肯定酷毙了~~

网友:
给楼主点建议,电池用3V纽扣电池,用电脑主板上的电池座,中间打孔用螺丝宁在刹车盘的位置!要效果好点可以用那种闪语棒来改超炫!

网友(2011-02-18):
好像很容易射

网友:
粘在桨上,飞的时间长了,就飞了……

网友:
看看老外的就知道什么叫炫目啊

网友(2011-04-13):
好吧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危险

网友:
 好像电池容易飞啊

网友(2011-07-25):
太夸张了把

网友B(2011-12-08):
安全第一

网友C:
LED装贴片较好,那个电池这种按装方法,安全先不说,会不会破坏主轴动平衡,增加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