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可调电压自动截止放电器做好啦

楼主(2009-04-24):
经过一个下午 一个晚上+一个上午的时间,制作调试,终于完成了。
可调电压,能自动截止的放电器终于做好了。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GALE不辞辛苦的远程指点,答疑解惑,耐心教导啊。

作品有点丑陋,本来有一个外观做的好点的,结果老烧管子,找不出原因,只好放弃了。丑是丑点,效果好啊。
作品特点,使用12V21W灯泡座负载,理论放电电流在1.75A,通过微调电位器 可控制放电截止电压,理论上可支持3S~6S,当然上高电压,负载要换一下,原来是用电阻做负载不直观,改用灯泡。现在做好的2组设定成给4S的A123放电,一个调到截止12.11V一个是12.13V。准备再做几组用来给LIPO放电,虽然一个就可以通吃,就是来回调电位器还是有点麻烦。计划再上单片机,能更方便的设置截止电压。

这个是第一版,好看,可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完成版

网友:
福州的 兄弟 不错辛苦了  给鼎下

网友A:
这样的DIY要支持下啊,

建议LZ别老想着放电,应该晚上天天保佑停电,,,,,,这样你的电池就是白天充电,晚上放电.

网友:
哈哈!不错,一举两得,放在餐桌上还可以浪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DIY要支持下啊,

建议LZ别老想着放电,应该晚上天天保佑停电,,,,,,这样你的电池就是白天充电,晚上放电.

这个主意不错
这个作品 拿去当户外野营灯也可以,哈哈
还保护电池
以后去水库玩船,野营都可以了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没钱买高级充电器啦

楼主:
LIPO的放电器也做好了,设置的截止电压是11.23V,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
是gale的新设计不?

楼主:
对啊
就是这个新设计
我的电位器没有选好,所以调试比较费劲
看来需要找个好点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LIPO的放电器也做好了,设置的截止电压是11.23V,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我感觉不合适,考虑到电池的平衡问题,建议放电总电压在11.40V-11.60V

网友B:
用半导体制冷器做负载,似乎可以一举两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
就是这个新设计
我的电位器没有选好,所以调试比较费劲
看来需要找个好点的电位器

他的设计里只用一个电位器,截至电压从2.5v到电池电压,范围太大了,所以要用精密多圈可调电阻,用单圈的电位器很难调的。

网友:
LZ准备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设计里只用一个电位器,截至电压从2.5v到电池电压,范围太大了,所以要用精密多圈可调电阻,用单圈的电位器很难调的。

多圈的个头好大
当时没要
准备找GALE说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圈的个头好大
当时没要
准备找GALE说的那种

我说的和Gale用的是一种阿

网友:
严重支持一下楼主的diy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和Gale用的是一种阿

就是说这种
昨天去没找到,主要没仔细去找,在一家全搞定了
没多逛逛
下次做东西再去看看
现在的调整好也很准点
就是调试麻烦
再一个,调好电阻值接入电路也要微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种
昨天去没找到,主要没仔细去找,在一家全搞定了
没多逛逛
下次做东西再去看看
现在的调整好也很准点
就是调试麻烦
再一个,调好电阻值接入电路也要微调。

不用测电阻值,直接接入电路,观察电压。当电压达到所需的截止点时,调整电阻到刚好关闭,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测电阻值,直接接入电路,观察电压。当电压达到所需的截止点时,调整电阻到刚好关闭,就ok了

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半导体制冷器做负载,似乎可以一举两得

不能一举二得,半导体制冷器一边冷端,一边热端,热端的热量=冷端的吸热+电损耗。

网友:
热端放热,和普通负载一样本来也要放热,多放点热也无所谓;但是冷端可以冷却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所以,1做负载 2冷却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