哔-哔- 连续两断声,好盈发生什么故障了?请高人指教啊!

楼主(2009-04-24):
 “哔-哔-”  连续两短声,好盈发生什么故障了。
中午刚去飞个水机,用3S电池,电调自检时却报了个哔-哔- 哔-哔-  四声,但操作一切正常,于是起飞了。但是空中时不时听到马达瞬间减速问题,于是着水回来。当再次通电时,马达不工作了,连续发出“哔-哔-”    “哔-哔-”“哔-哔- ” 两短声,其他舵机工作正常。把接收机拔掉,故障声仍然不变。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2009-05-24):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的。

有是有,不过你记得吗?

网友:
马达烧了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 里面有故障说明哦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自动检测电路

我用3S电池时自检报了四声,即自检为4S锂电.
当我换用2S电时自检为3声.即自检为3S.
只知道这些,干脆不敢再用了,因为自己也修不了.

网友B:
麻烦对号入座:

1. “哔” 刹车 (1短音)
2. “哔-哔-” 电池类型 (2短音)
3. “哔-哔-哔-” 低压保护方式 (3短音)
4. “哔-哔-哔-哔-” 低压保护阈值 (4短音)
5. “哔——” 启动模式 (1长音)
6. “哔——哔-” 进角 (1长1短)
7. “哔——哔-哔-” 恢复出厂默认值(1长2短)
8. “哔——哔——” 退出 (2长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对号入座:

1. “哔” 刹车 (1短音)
2. “哔-哔-” 电池类型 (2短音)
3. “哔-哔-哔-” 低压保护方式 (3短音)
4. “哔-哔-哔-哔-” 低压保护阈值 (4短音)
5. “哔——” 启动模式 (1长音)
6 ...

谢谢!我后来查过,“哔-哔-” “哔-哔-” “哔-哔-” 连续两短声是电池电压异常警告信号,说明我的电调自检电路误检电压过高,所以报出以上信号,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完蛋了!我的30A电调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完蛋了!我的30A电调就是这个样子的!

电调还未完蛋,当自检未超过最高电压限值时,电调仍可正常工作。只是使用过程中注意监测电池电压,以免造成过放电。

网友D:
为什么我的电调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电调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呀

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麻烦换个电机试试看是不是也没有声音了

网友:
电调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声音是电调发出的脉冲信号给电机是电机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电调冒烟了,看看电调板子电子零件是不是烧得都发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