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N30 尾马达还是挺耐操的(图)

楼主(2009-04-24):
前些日子,感觉尾马达没以前有力,而且飞行时间也已经不短了(08.12.5买的,至少飞了有10小时了)
以为马达大限已到,于是拆下来换新。
结果拆后发现 尾马达碳刷还有很多啊。。。看来我是多虑了

大家看看我拆开的尾马达碳刷,
看来远没想象中的不经搞啊。。。呵呵
对了,我用的 7.4V  1600mah 锂电,主齿换了 12T,其他都原厂的
从 买来一直飞到上周末,飞行时间肯定超过 10小时了

一边碳刷被我不小心搞掉了

一边碳刷被我不小心搞掉了

网友A:
这还叫很多呢,一边的碳刷已经磨没了。

网友:
10-11小时左右的寿命

LZ这样情况要是不换的话再飞短路就烧4合1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叫很多呢,一边的碳刷已经磨没了。

请仔细看帖,那个不是磨得,是我拆开后自己不小心把一边的碳刷给弄掉了
刚打开时两边是一样多的,磨损并不大

网友:
电机性能下降不光是电刷磨损,还有整流子和磁钢受热退磁。

网友:
电机过热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换了芯问题解决掉了,原来真的是这样子!

网友B:
我的也就用了15小时左右就没反应了,拆开里面的碳刷也没怎么磨掉,但是就是不转。现在换CN12了,感觉不错。

楼主:
这个原配马达发热情况也很好啊。。。根本没过热过。。而且我还加了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就用了15小时左右就没反应了,拆开里面的碳刷也没怎么磨掉,但是就是不转。现在换CN12了,感觉不错。

不过这样设计也不错,至少不用担心烧4合1了,呵呵
用过 上海 jia wo模型的 直驱尾电机吗?他们号称比CN12还好用,想试试看,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这样设计也不错,至少不用担心烧4合1了,呵呵
用过 上海 jia wo模型的 直驱尾电机吗?他们号称比CN12还好用,想试试看,呵呵

没用过,我新手一个觉得找个成熟点的方案还是跟更稳当点,所以我就买了CN12+4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我新手一个觉得找个成熟点的方案还是跟更稳当点,所以我就买了CN12+4025。

你的 4025 怎么固定在电机轴上的啊?  而且貌似要反桨才可以吧?

网友:
奇怪了,为什么好多人都说004电机发热的事,我连续飞了4块电池,摸主电机和尾电机都只是一点点温热的呀,比LAMA强太多了。

网友:
只是担心碳刷什么时候会磨没了,难道等烧了四合一才能知道?

网友:
感觉无力就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