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舵直升机!

楼主(2009-04-24):
这是我为单桨直升机做的设计,在传统设计中,尾桨是在侧面的,现在把它扭正,这样它工作时就可以产生前推的力量!
     增加尾舵,在尾舵中,上面的是方向舵,是可以活动的,用来控制方向!
     下面有一个舵是歪的,是固定在尾部的,歪舵通过改变尾桨气流来抵消扭力!
     升降舵的作用比较好理解,就不说了!
     这样一来就不用旋转斜板了,结构更简单!

网友:
这样都可以?太强了,不顶不行了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飞得起来吗

网友:
自己动手最好。。。表老是画图。。

网友:
很有创意 可以做个验证机,看看。

网友:
你低估了直机自旋的力道了,这样改只会猛打转的

网友:
:em20:
:em20:
:em20:

楼主造的是旋翼机和直升机的混血吧
怎么看怎么都像旋翼机

网友:
何必搞一个旋翼机

楼主:
8楼的朋友,我在帖子中有这样的描述:“歪舵通过改变尾桨气流来抵消扭力!”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帖!

网友A:
没法悬停的“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悬停的“直升机”

是啊,但是有什么长处呢?

网友:
估计难搞。。

网友:
估计难搞 大浆自悬 你没克服 估计起来 转圈的干活

楼主:
:“歪舵通过改变尾桨气流来抵消扭力!通过调整升降舵实现悬停!”
看来大家都没有仔细看帖!

楼主:
13楼,好处是:不用旋转斜板了,结构更简单!

网友:
你得有实践才能证明!首先你得算出螺旋桨的推力,大桨和尾桨的距离。不过不要那么麻烦,有个美国人不要尾桨,加长尾巴在尾巴上垂直加一个飞碟状的大圆盘,一样飞,只是起飞要拿着,没看见降落

网友:
有点意思,不过没有实用价值,做起来不会方便的,效率也低

网友:
理论和现实往往相差很远

网友:
na
引用 楼主:
:“歪舵通过改变尾桨气流来抵消扭力!通过调整升降舵实现悬停!”
看来大家都没有仔细看帖!

那点气流是克服不了大桨的扭力的  就算你增了尾部螺旋桨的转速和气流的强度 那么你尾部螺旋桨的扭力呢 你怎么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