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控玩XTR模拟器有问?

楼主(2009-04-24):
6EX控连接电脑玩XTR没反应,老提示[请打开打开发射机电源],可我打开了啊,  6EX控G4也玩不了, 求高人指教.........
是这种线 是这种线 提示这个

网友:
学飞中,陪你一起等高手

网友:
插头有問題吧~

网友:
线打到G2。没有选择开关就是这种狗不支持XTR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线,控是dsx7即插即用很方便啊,lz的解密狗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会啊

我会啊,控调到ppm制式,然后先开控,再插电脑,不行的话就先插电脑,在开控试试,我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怎么调到ppm模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到ppm模式啊?

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开机,然后用+/-改变。

楼主:
我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开机,现在出现了1 .2.3.4的数字!那个是CCPM啊?

网友:
抱歉,上面说的不清楚,有误导嫌疑
正确的方法是:
1.在开机状态同时按mode 和select键进入普通程序设定模式。
2.按两次select键,屏幕将显示"PULS xxx"
3.如果xxx是PCM,就用+/-键向上或下滑动,将其改成PPM。反之亦然。
然后直接关机,再开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