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S70的4冲发动机的朋友请指点(油针)

楼主(2009-04-24):
请问这机上我用红线划了的那个螺丝是不是油针??有什么作用,,我调试过好像没反应该,,应该调到多小

网友:
低速辅助进气口,进器口的位置位于喷油嘴的中央,低速时辅助进器口开启,辅助进器口开口越大气流越强、油喷油嘴带出来的燃油量越高,相当于将负油针退出来的效果,锁进去的效果则相反。
但其实这样的设计对发动机来说反应是比较迟钝而且不稳定的,所以这样的设计通常只会在OS LA (FP)系列或是TT GP系列发动机上比较常见。

网友:
这是常说的副油针或小油针.

网友:
怠速补气调整螺钉,改变前面进气小孔的大小来调节呆速时的油气混合比,旋进,小孔变小,补气量小,混合气变浓。反之边稀。用来调整怠速的稳定性和加速反映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