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头如何拆开连杆。在线等

楼主(2009-04-24):
这个连杆怎么拆开。 注意看红色圈内的是不是坏了,还可以用吗?是什么原因做成这样的?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好吗?

网友:
先要拨出缸套,就是紫色的那一圈,给连杆找出活动空间。

楼主:
紫色寻个点拆啊。

网友:
拆50蓝头。

用刀片小心挑开缸筒,拆下缸筒,再拆连杆。

楼主:
缸筒倒拆下了,连杆就是拆不下来。后轴承如何拆下来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还能不能用呢?

网友:
把连杆转到最下方,然后用力,把连杆往外推..就可以退出来...然后...活塞往上走就拿出....

楼主:
搞掂了谢谢了。

网友:
红色圈内好像活塞少了一块

网友:
拆缸筒,卸连杆,。。。。。。。。。。。。。。。

网友:
崩了一块啊。。。。。
还能着车的,,,,

网友:
加热曲轴箱,拍一下轴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