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前辈指点REFLEX 模拟器设置

楼主(2009-04-24):
 各位前辈 老手 大虾,小弟买了个ESKY 的450电直2.4G Belt-CP-V2 (E013的升级版本)配置所用的发射器是ESKY 的ET6I 6-CH (左油门)想问问进入REFLEX 怎么设置才正确,用什么机型模拟比较好!先谢谢了

楼主:
发射器的链接
http://www.twf-sz.com/china/products.asp?prodid=0307

楼主:
补充:XTR遥控飞行模拟器

网友A:
你现在连接好控,进入软件可以校准中立点吗 ? 如果可以就说明链接正确了,怎么设置通道的话搜索一下论坛就有了,很多。

网友B:
ESKY 的遥控器有的是没有PPM 输出的,有些虽然有PPM输出,但不能关闭CCPM混控,因此也不能玩。遇到这类控没有什么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