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机落地后,大桨停止前,机身猛烈摇动的原因

楼主(2009-04-24):
一次炸机之后就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大桨在停止前最后十几圈开始,机身就像重心漂移似的猛烈地跟着前后左右摇摆,严重的都快跳起来了。但是平时飞机飞起来后振动不大。
主轴,横轴,大齿盘,主轴轴承,单向轴承都已经换掉,大桨也已经平横得很好了,螺距没问题,也没有双桨。副翼调平了,中心没问题。而且拆掉大桨后转起来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程度低得多,是大桨把它放大了。就不懂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坛里的高手指教?先谢过。

网友:
电机。。。。嘻嘻。试试看。

网友A:
重点看尾巴,尾巴的震动在低速时是可以传遍全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尾巴,尾巴的震动在低速时是可以传遍全身的!

尾巴的確可以做到~別小看~

网友:
中联没有问题吗?

网友:
有时候我也这样

网友:
问题在副翼

网友:
是不是感觉像蹦或颠动?
找到原因解决了没?

网友:
我以前副翼炸机有个小缺口也这样,换了副翼就好了

网友:
顺便也看下大桨是否上的太紧了。

楼主:
前两天又整了一遍,把小齿盘给换了。震动的问题有改善。不再震得那么厉害了,至少没有蹦起来了,只是在最后十几圈的阶段,左右晃两下。感觉好像是某些部分的共振,或小齿盘的质量问题。因为,用手转旋翼会听到,感到小齿盘同尾旋翼齿的接触松紧度有些差别的。
另,单向轴承的套也换新的,不锈钢的了

楼主:
而相同的震动还出现在飞机启动时,在加速段也会有某一阶段出现晃动,在低速或者再高速时就没有晃动。

楼主:
问题解了

昨天又炸,换了大桨就再没有震动的问题了

网友(2009-08-20):
大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炸,换了大桨就再没有震动的问题了

看来还是炸机才能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