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通的共轴反桨,为什么只有上桨有平衡锤,下桨没有呢?

楼主(2009-04-24):
如题,仅限3通的共轴反桨

下桨的桨夹螺距好像直接固定定死了,为什么上桨的桨夹不也定死呢?反正也不能调螺距,为什么还非得要平衡锤把上桨螺距拉起来呢?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在3D电直上,比如450,平衡锤有什么作用呢?貌似CCPM的舵机完全可以控制大桨的螺距,平衡杆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网友:
就是起一个惯性稳定作用吧。
别仅限三通啊。四通的LAMA不也都是上浆有个平衡锤咩。

网友:
再说450上那个是小翼吧 哪里来的平衡锤。。。

网友:
副翼杆上可以有平衡锤的,能增加自稳定

网友A:
LAMA的平衡锤是用来:
被动周期变距, 保持机身稳定和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的平衡锤是用来:
被动周期变距, 保持机身稳定和水平

能解释详细些吗?何为被动呢?
看了些关于直升机的资料,总是对周期变距理解不透彻,是指旋翼转到不同方位,能有不同的浆距吗?比如说向左飞时,叶片到右侧时就具有比较大的浆距,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