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6EXP控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又遇到麻烦事了....昨晚下定决心把我的450飞机的接收移下位.大工程吖..要把JJ全拆下来,重新布过线...可是这也就算了..苦是苦了点.但乐在其中 .......  可是.弄好线之后.就出现问题了..我的6EX控的控杆出现了混乱,本来是控制前后的摇杆变成了控制左右,....控制左右的摇杆就不知道它怎么了.左右摆都是只有两个舵机在动... 这是怎么会事吖~~~我都没去碰过那控.....我移接收位置之前还在飞...之前还没出现这问题呢..,怎么控会出现这问题的???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在这里谢谢了.....(排除接收那边插错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再檢查一下吧~插錯線是不奇的呀~
我就常常插錯~
还有這個"左右摆都是只有两个舵机在动"左右摆都是两個陀机一起動的呀~

网友:
把第六和第一通道的舵机调换一下插头的位置就行了。
就是说现在插在第一通道的舵机插在第六通道,现在插在第六通道的舵机插在第一通道。

楼主:
上面说的方法都没用吖~~哭死我了.

网友A:
看看在SWSH十字盘菜单里的3---S是不是变成了1--S.另外在STCK【有1,2,3,4种手法,就是常说的日本手,美国手】菜单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在SWSH十字盘菜单里的3---S是不是变成了1--S.另外在STCK【有1,2,3,4种手法,就是常说的日本手,美国手】菜单里看看。

不对吖。。你说的我都弄了。。SWSH菜单里的是3-S      在STCK的手法是2(2是美国手)
  现在我的控的问题是。通道全乱了。。。排除舵机插错线。。。

现在 头疼吖。。。没摔过。。什么都没干过。。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有没有人遇过我这事,解决了的呀。。帮我解决下啊。

网友:
应该是舵机线插错

网友:
我看就是插错了~

网友B:
 下个中文说明书 仔细看看
舵机线插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中文说明书 仔细看看
舵机线插错了吧?

我就是对着中文说名书来看的..还把它弄到手机里慢慢研究..可是..绝对可以排除插错线这点吖....唉..~~出问题到现在还是没弄好.晕死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等到懂的人帮忙..

网友C:
發舵机线插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舵机线插的照片......

飞机对头看 左边的舵机线插在1通道    右边第一个插在2    后面那个在6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对头看 左边的舵机线插在1通道    右边第一个插在2    后面那个在6

接错线了
后面那个接CH2,前面的哪个接CH1、哪个接CH6其实是无所谓的,控里可以调。

网友C:
插錯........右边的舵机线應該插在6通道, 后面那个舵机线插在2通道
CH1-Aileron, CH2-Elevator, CH6-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錯........右边的舵机线應該插在6通道, 后面那个舵机线插在2通道
CH1-Aileron, CH2-Elevator, CH6-Pitch

还真是行了..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推油门的时候,尾舵机也会跟着动呢?~   要在哪里设置吖?

楼主:
这段时间450遇到太多问题了...唉... 现在以上的问题全搞定了..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我的控的油门要推到一半.电机才会转...晕死了..这是怎么会事吖???  问了下朋友.要在电调那里设置下油门行程,..可是我看了说明书都没提到这个....我的电调是GL 40A 的那个....要怎么设置吖~?~..

   在这里先再次感谢楼上的几位大哥的提醒...谢谢了

网友:
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推油门的时候,尾舵机也会跟着动呢?
6EXP控的"REVO"pitch-rudder mixing不要打開.
40A无刷电调说明书下载:-

http://www.hkgulang.com/newsDetail.asp?N_ID=347&N_C_ID=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