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方案能否实现潜艇的上浮与下潜???

楼主(2009-04-24):
大的汽袋使用软性的材料,如一般的汽球,小的汽袋使用硬的材料以便大汽袋的空气经过汽泵后能压缩存放,

网友A:
那你的气泵可真够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气泵可真够厉害的

???其实也不用抽得很干净,能抽大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中要找到那种气泵才行!

网友:
电池仑就是大气袋

网友:
真的潜艇下潜时打开阀门放出水柜当中的空气,灌入海水,潜艇比重增加,就下潜了。
上浮时用预先储存的压缩空气充入水柜,排出海水,潜艇比重减小,就上浮了。

我觉得这个方案比搂主的要容易实现得多。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在水中进行上下机动可以用舵,当潜艇的进气管(高于艇身)浮出水面的时候就可以往艇里泵气,艇深就浮在水面上了

网友:
本人觉的还是用类似于针筒的比较易解决!简单实用

网友:
6楼方法固然简单,但是气密性加工可是很考验人的,另外,使用气瓶的话,用完了上哪充气呢,总不能还得自己花2万多块买充气机吧。其实如果真要采用跟真艇一样的潜升系统,不是那么简单的,使用前的调试检查非常麻烦,毕竟这只是模型啊。

网友:
想想法子,用化学方法行不?
柠檬酸+碳酸氢钠晶体软囊,
上浮一次就开动机构刺破一个,
接水起反应产生气体,排空水柜

楼主:
直接做一个大的,把玩模型时喷漆用的气汞放里面去

网友:
气球不行吧,随着压力增大,气球越来越小,最后潜艇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