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单向电调的输出电压能不能做成线性的?(求教)

楼主(2009-04-24):
请教懂电子设计的高手.我需要一种输出电压是线性的单向电调,普通电调能不能改成这样的?

楼主:
 发错地方了,麻烦版主帮挪一下地方.

网友A:
电调出来是PWM,如果要直流电压至少要加低通来平滑
低速电调周期是20ms,太长,即使高速的也不很高,建议直接用带DAC或硬件PWM的MCU重做

网友B:
有刷电调的控制频率以前是2kHz,目前大多做到8KHz
20ms是输入控制信号的帧周期,和输出无关

楼主:
多谢LS两位的解答,我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