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

楼主(2009-04-24):
(无正文)

楼主:
不幸中的万幸 是电机没烧,,我靠。。。电机烧了叫好因厂家陪我电机

网友A:
有没有换过香蕉头呢,我也出现过,换个香蕉头就好了

网友B:
电调安放的位置??

楼主:
???和香蕉头还有关系?????
都是原来的香蕉头。。。没换过 我去换了试试

网友C:
那么容易脱落~香蕉头虚焊了~刮下电机电线的漆皮~刮好在重新焊

网友D:
果然是新手
连线路发热都会找到电调,可怜的电调啊……

楼主:
向大家道歉
我向 大家道歉 特别是好因 厂商 。完全是 香蕉头的问题 换过一个香蕉头 问题 全部解决 ,2组电池下来 香蕉头不烫。并不是因为虚焊,而是香蕉头本身 , 更加 要谢谢 3楼的 。。。。。捆饶我3次 空中熄火事件 解决了 没想到是小小的香蕉头。。

楼主:
我已经道歉 了 请大家不要再骂我了

楼主:
请 管理员 尽快 删 帖 谢谢拉

网友C:
 自己可以删的~你编辑一楼的贴~找左边~会看到 删贴~钩他发表就好!

网友E:
长见识了,还可以自删帖!